[求助] 如何观察电荷泵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0-02-03):
在cadence里面做电荷泵仿真的时候如何才能看到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的大小以及leakage 电流,并比较它们?多谢各位!

楼主:
等高人解答

楼主:
顶起来等人解答

网友:
打开charge pump的UP开关,关掉DN开关,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压源,DC分析看这个电压源中流过多少冲电电流;然后关掉UP,打开DN, 再做一次DC,看放电电流

网友(2010-03-29):
dc 加多大有影响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影响,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啊

网友(2010-12-18):
    电压源应该是模拟电容电压的吧。我是通过扫描这个电压源看电流的变化。

网友:
我当时的做法是将Up和Dw都导通,在输出接一个DC电压,然后调节电荷泵,使得上下支路电流相等,不知道这种做法可行不

网友:
我当时的做法是将Up和Dw都导通,在输出接一个DC电压,然后调节电荷泵,使得上下支路电流相等,不知道这种做 ...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的那个应该是静态特性吧,有没有试过加一个脉冲电压如1ns让up和down同时导通,这时候电流就不匹配了。

网友(2011-03-06):
输出端接直流电压,只导通UP或者只导通DN,扫描输出端的直流电压

网友C(2014-07-17):
回复 网友D:

   动态的特性是怎么仿真呢?  你是说在电源电压上加一个1ns的上电吗? 然后是瞬态仿真还是DC仿真?

网友(2015-03-23):
回复 网友D:

    那电流不匹配的时候一般要怎么调节呢?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动态特性该如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