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滤波器的Q值计算

楼主(2010-02-03):
请问一般有源低通滤波器的Q值怎么计算的?
通过Q值是怎么计算要用多大的电容和电阻的?
对这个非常迷茫
请高手用二阶的举个例子吧
多谢

网友:
把传输函数写出来,就能把电容电阻表达式和Q值对应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那这个Q值的含义对于滤波器来说具体代表什么呢?
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

网友:
Q称为品质因子Q值越大,频谱上来看,
转折频率(-3dB频率)上的振幅越大,一般来说,

Q值很大是适用在band-passfilter使用的,high-passlow-passQ不能太大!

网友(2010-04-13):
看滤波器用在什么电路上了

网友(2014-12-27):
正在学习滤波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