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是群延迟?

楼主(2010-02-03):
从时域分析中能看出什么它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吗,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含义?

网友:
相位变化与频率变化的比叫群延迟。
群延迟恒定时传输波形失真最小。

网友:
我们希望不管什么频率的信号,传输延迟都一样。
否则有可能出现后发先至,或者先发后至的情况,产生失真。

2# gelei_0216

网友:
群可以看成是由各种频率的波叠加构成的一个波包络,群延迟就是包络的延迟,当群延迟为一恒定值时,包络的形状就不会发生变化,无失真;反之,则各个频率的波延迟不同,组成的波包络形状发生变化,造成失真。

网友:
弱问一下,什么电路有群延迟?

网友:
我的理解,群延时就好比赛跑一样,发令枪一响,运动员们就从同一个起点一起跑,但由于每个运动员的速度,跑的路程(跑内道就短)不一样,所以大家到达终点的时间就不同。

基本上所有的电路都是群延时的问题,因为基带信号频谱太宽了,每种谐波在同一种介质上的传播特性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发射端不光要调制,还要限带。尽可能降低群延时对接收端造成的影响。

群延时不光在电信号上有,光信号也有

楼主(2012-02-19):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一组频率通过一个相位非线性系统,那分别对每一个频率而言,它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延迟时间是看相位延迟时间,还是看群延迟时间呢?如图:在载波频段中,相位是线性的,它的载波频率所对应的相位延迟时间和群延迟时间是不一样的,哪个才是输入输出间的延迟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解 ……

网友:
可以理解成对信号所有频率成分在时域上的延时。线性相位系统的群延时是常数,就相当于所有成分都延迟了相同的时间,对信号波形没有产生影响

网友(2012-06-06):
回复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相位的导数叫群延迟,有么用?我在想,如果相位对所有(或某一段)频率不是一条平的直线的话,延迟就是不一样啊?凭什么说没有失真?

网友(2013-05-14):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非常到位!正解!

网友(2015-01-13):
回复 网友A:
我同意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

网友(2015-12-05):
那怎么仿真,在Cadence当中

网友(2025-08-05):
那群延时怎么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