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晶振和PLL jitter的问题!

楼主(2010-02-03):
最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由于做高速ADC,对于CLK jitter的要求会很高,
比如:80MHz输入信号,10bit ADC 160MHz sample rate,那么要求jitter<2ps
如果是12bit,那么要求更高。
于是去看看PLL和晶振的性能,做PLL的同事告诉我PLL jitter有几十ps
于是我问晶振的jitter如何,他说差不多。
我查了一下,晶振通常只提供 几十ppm的频率精度,不会提到jitter
我搞不明白的是:
晶振的jitter对最后的输出频率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传输特性是什么?
有人说PLL能够滤掉晶振的jitter,输出的clk jitter会比晶振更好。
看到ADI/MAXIM等公司的ADC都是用片外clk driver,而且jitter都非常小,有的甚至到几百fs。
所以觉得PLL可能是可以滤掉晶振的jitter,但是理论上有什么依据使其make sense

网友:
jitter可以由phase noise积分转换,所以phase noise小的话jitter也小。对PLL,晶振,PFD+CP, VCO是主要phase noise的贡献来源。PLL的输入到输出的相位传输函数是低通的,所以能滤掉晶振的高频noise,到底PLL的输出CLK的jitter是否小于晶振的jitter得看PLL各个模块所贡献的噪声及PLL的bandwidth。。
要求不高的场合,工作在几百MHz到1,2GHz的PLL的jitter一般会有几十ps。

网友:
学习LS的高手

网友(2010-03-11):
PLLjitter大於晶振的jitter,
输出的clk jitter不会比晶振更好
用 PLL 是因為晶體振盪器的頻率不高
< 100MHz in general

网友:
你说的是rms值还是PP值哦。。

网友(2010-04-21):
好像有点意思,160MHz啊,真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做的很好的CLOCK,从一些文献上看到的一般是LC做VCO,从较高频率转换下来,可以做到几个ps。不过这样的模块儿一般功耗很高。

想想高性能示波器的内部采样时钟不可能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