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03):
查看前人写的总结有
“比如你发现了  某top层的模块整合中出现了  胶合组合逻辑   这个就有timing的潜在问题  应该将其放进模块内部”
不明白“胶合组合逻辑”指什么?
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module之间的逻辑单元

网友:
glue logic
Generally, your RTL coding should based on module. Every module was synthesis seperately in a larger design. Glue logic has exter delay and not calculated in your sub-module.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在顶层模块中只能出现子模块和模块间的连线。

网友:
是针对AISC还是针对FPGA

为什么呢?

网友:
在顶层模块中出现单独的逻辑优化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哪要怎么办?如何处理?

网友:
把这部分逻辑放到某一个子模块内部去。

网友:
你顶层连线的时候比如说反向后连到另一个模块啊
或者和另外一个信号与操作以后再连到另一个模块啊
这些都叫glue_logic,就是说你顶层出现了连线以外的组合逻辑

这个主要还是针对ASIC吧
FPGA里面也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一般顶层有很小的glue_logich还是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