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下面运行Artisan的编译器

楼主(2010-02-03):
各位老大,有没有在Ubuntu下运行Artisan的Sram编译器的GUI工具啊,我的跑不起来啊。提示/bin/ksh:bad interpreter: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是不是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
安装 ksh 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或者查查你的ksh安装在什么路经

楼主:
我已经安装了ksh,运行后有如下错误:
Loading, please wait...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jacky/smic13_sram_sp/aci/ra1shd/lib/linux/j2re1.4.2_04/lib/i386/libawt.so: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lor.<clinit>(Unknown Source)
    at C121.<clinit>(Copyright (c) 1998, Artisan Components)
    at C164.a(Copyright (c) 1998, Artisan Components)
    at C175.d(Copyright (c) 1998, Artisan Components)
    at C175.b(Copyright (c) 1998, Artisan Components)
    at Main.main(Copyright (c) 1998, Artisan Components)

楼主:
root@ubuntu:~# java -version
java version "1.5.0"
JamVM version 1.5.3
java也装了,
root@ubuntu:~# sudo find / -name libXp.so.6
/usr/lib/libXp.so.6
也有啊,为啥cant open 呢

网友: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jacky/smic13_sram_sp/aci/ra1shd/lib/linux/j2re1.4.2_04/lib/i386/libawt.so: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你的libawt.so应该是个链接,看看属性链接到的是不是/usr/lib/libXp.so.6,
不是就修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老兄,你说的看看属性链接到的是不是/usr/lib/libXp.so.6,这个怎么查看,我看libawt.so都是二进制文件,怎么修改?多谢了!

楼主:
在线等等待

楼主:
等待回复中

网友:
在文件管理器就能查看了吧
可以用ln命令修改

网友(2011-02-03):
哦. 谢谢. 受教啦..新年快乐..

网友(2011-06-18):
yum install libXp.so.6

不太好用,搞了我几个小时才搞定。先是java指定的路径不对,需要修改。后来就是libXp.s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