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 IP 安装时的Project ID(急)

楼主(2010-02-03):
因为最近需要DesignWare的一些 IP ,在开始安装有关AMBA总线的IP时,即安装dw_iip_amba_2009.06a.run时,在选择是否要原代码安装时出问题了,只能安装为加密的类型。过程如下面所示

In addition to the encrypted product, this imag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5 optional source features:
    1) DWC-APB-Advanced-Source
    2) DWC-DMAC-Source
    3) DWC-APB-Periph-Source
    4) DWC-AMBA-Fabric-Source
    5) DWC-MEMCTL-Source
Please enter a comma-separated list of numbers for each of the source
features that you purchased. If you purchased all of them, you may
enter 'all'. If you purchased none of them, simply press the Enter key.
Enter numbers here: all
You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ource features to install:
    1) DWC-APB-Advanced-Source
    2) DWC-DMAC-Source
    3) DWC-APB-Periph-Source
    4) DWC-AMBA-Fabric-Source
    5) DWC-MEMCTL-Source
Please enter your project ID for the source you purchased: ??????

由于我是用板上的EFA LICGEN 生产的license,里面也包括了相关DesignWare的Feture,但是我不知知道这个相关的产品ID(即下面画红线的那里)是多少,版上有知道的吼一声,急。当我随便输入一个值后,就报下面的错误,希望有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Please enter your project ID for the source you purchased: 00215e286832
This installation includes source. You are contractually required
to install this product in a project-specific location.
Is /usr/tools/synopsys_2009/dw_home a project-specific location [y/n]? y

INFO: Extracting selected source and encrypted product.

Verifying archive integrity, this may take a few seconds  ...
Checksums OK.
Unbundling image:
Extracting: iip_DW_ahb_2.08a
Error: For feature "DWC-AMBA-Fabric-Source", no PID enabled item found. (SEC-1)
Error: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spelling, or contact Synopsys for additional use licenses. (SEC-1)
ERROR:  Unable to extract iip_DW_ahb_2.08a source file from ./dw_iip_amba_2009.06a.run

网友:
这个应该是IP的提供商提供的吧。

楼主:
按道理是在买正版license时,synopsys提供的。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是EFA产生的license,故不知道这个project id 怎么解决。

网友:
问问高手吧

网友:
有DC的license就可以安装各种DW IP,但是加密的。要source code,要另外付款的。所以就有Production ID了。价格差很多的。

网友(2010-03-31):
dw_iip_amba在哪儿可以得到?学习一下,不需要产生RTL也可以。

网友:
有人愿意用eetop EDA元换吗?给邮件或者站内消息。kao_lee@126.com

网友(2010-10-03):
不知道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12-06):
这个再那儿可以下载啊?
官网上可以么

网友(2012-07-16):
Hi Sir,

Can you upload dw_iip_amba_2009.06a.run?

网友(2019-07-11):
楼主,该问题最终解决了么?

网友(2020-03-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是又有icense没有ID可以么?

网友(2020-09-16):
very nice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3-04-07):
我可以破解

网友:
snps的project id是需要付费买的

网友(2023-05-16):
project ID 就在你的synopsys license文件里面,比如下面的9b530424
INCREMENT snps_lic_58 snpslmd 2019.2019 30-dec-2030 99 \
        VENDOR_STRING=^1+S&PID=9b530424&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ck=51 \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9FC6E88A1B4093F66BAD) }

网友A(2023-07-06):
问题解决了,简单啊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简单啊

请教问题如何解决的?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