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寄存器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0-02-03):
如果代码中寄存器没有初始化,仿真的时候会出现不定态。
请问,真实的电路,在上电之后,寄存器输出的是什么值?
0或者1,还是处于亚稳态?

网友:
应该是X吧,你可以用chipscope看一下啊

楼主:
有没有准确答案
我讨论的不是FPGA,而是ASIC

网友:
那应该是0.

网友:
当然是不定态啊

网友:
都有上电复位的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
我原以为是不定态,
可是有人告诉我,应该是定态,
0或者1其中一个,
现在有点不确定了。

网友:
是个固定值,不过没法确定是具体的0或1,是随机的

网友:
应该跟用的库有关系。

网友:
If you dont have reset, then you do not need to know the reset stat.

网友:
上电后,0或1不定

网友:
应该是随机定态,0或者1

网友:
应该是X吧,你可以用chipscope看一下啊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没有X的

网友:
应该是定态,
0或者1其中一个,

网友:
实际中没有不定态,所谓的不定态是指那一时刻无法确定电路的值是0还是1。

网友:
要是做ASIC的话最好还是把所有的寄存器都上电给个初始值,要不实际出来的电路不能保证是1还是0!

网友:
绝对是固定值。
至于是什么值,可靠的方法是用DC综合后的文件带库仿真,一看便知。

网友:
是个固定值,不过没法确定是具体的0或1,是随机的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跟没说一样,
是个固定值,怎么又随机呢?要么就固定每次都1,或每次都0,随机的话那就不是固定的嘛。

网友:
固定值是相对“x”来说的,随机指的是它的值可能每次都不一样,也许这一次上电是0,下一次上电是1.

网友:
既然要做ASIC,那么你肯定是需要复位的。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怎么让老板信任让这个版本就投片呢。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2010-03-05):
不确定吧?//

网友:
根据设计的复位值来确定吧!

网友:
真实的电路,在上电之后是0和1其中确定的一个,
没有除这两个之外的其它出现了。而这两个的出现是随机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测试过

网友:
应该是定值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0或者1,所以仿真是应该是不定态。

网友:
实际上是0或1的其中一个,仿真时得到的是X

网友:
看复位信号了

网友(2010-06-18):
库有关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不知道是不是随机的

网友(2011-10-19):
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程序可以在CPLD中跑,但是在modelsim仿真时出不来啊。。。郁闷

网友:
扯淡
0和1  都有可能出现的,   跟库什么的 啥关系没有

网友:
有没有复位信号,如果没有复位也没有初始化的话就是X,有复位的话就是0。

网友:
应该是个定值,但根据开始状态不定,有可能是0或者1,在软件仿真时是X

网友:
寄存器没有初始化,上电后,其初始值是不定态,跟具体的工艺相关,比如在FPGA和ASIC中的值可能不一样,或者不同批次的ASIC chip的值也不一样。对于某一个确定的芯片来说,其值每次都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