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tiFdtd8.0破解安装问题

楼主(2010-02-04):
大家好。

我下载安装了Victort分享的Opti8.0破解软件,并且将Crack文件夹中的文件复制到了安装目录。

当我打开layout designer新建new project时,提示要activate license.

我的系统是Vista64版本

请Victort和安装成功的朋友提供建议。

楼主:
当我运行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Crack 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file:///C:/Users/gu/AppData/Local/Temp/92[7XO4ZQ%25@WZITEQ~_SV(K.jpg

当我从开始-》程序中运行时,

file:///C:/Users/gu/AppData/Local/Temp/G[EW(~H[H9ZXB6X9A9)%60CYX.jpg

出现如上提示错误

需要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图像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安装成功了嘛?

可以在QQ上交流一下嘛?

网友:
也碰到了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2010-03-08):
不是吧,我也在下载,可别下载后不能用呀。

网友:
安装成功了,但是安装时有三个文件出了问题,结果导致安装后的软件不能用。

网友B:
安装成功,但是打开后不能新建project。求教是何原因?windows7

网友:
啊,不会吧,不能用么??

网友:
安装成功,但是在打开OptiFDTD Designer后过一会弹出错误信息提示:License not available......................有知道如何解决的么。。。

网友(2010-04-09):
这个程序能用不? 可别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知道如何解决安装成功后过一会弹出错误信息提示

网友:
win7 64成功安装!

网友:
哦。不会这么恐怖吧。我也在下载啊。

网友(2010-05-20):
下载完毕,楼上说的好恐怖啊,不知道能不能用,试试看。

网友:
此破解版本,在32位元的作業系統可以安裝運作,但是在64位元的作業系統則不能正常運作,不知道有沒有針對64位元作業系統的破解檔呢?

网友:
但愿下了能用啊,安装了我再来汇报一下

网友:
“此破解版本,在32位元的作業系統可以安裝運作,但是在64位元的作業系統則不能正常運作,不知道有沒有針對64位元作業系統的破解檔呢?”
该怎么看我的系统是多少位元呀?

网友:
真的是可以顺利安装的,就不知道用起来怎样,还得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问,如何看自己的电脑是多少位的呀?请教了

网友:
我现在重新安装都装不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重新下载来看看

网友(2010-06-23):
我也要试试~嗯~~多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0-11-07):
但愿一切都好

网友:
还没安装啊,学习!

网友(2010-12-30):
回复 楼主:

    不会吧,好容易下下来的,不能用吗?

网友(2011-02-23):
我在其他网站下过一个4.0版本的,安装后由于没有protection key而无法正常使用
现在我想到这里来下8.0版本的,但看了前面那些人的回复我又开始担心了

网友:
希望能用啊

网友(2011-04-04):
我下了 能安装 但是计算和金属有关的结构时候都出错,但它里边的例子都可以运行,就是自己设置的老出错,但我肯定我的设置参数没错

网友(2011-05-28):
我安装成功了4.0的破解版,
安装的时候就是把解压的文件复制到安装的文件里面,
具体怎么做的自己慢慢摸索,我就是这么装好的,
希望对你们有用,

网友(2012-03-17):
我也在下载,希望能用

网友(2012-08-13):
破解文件检查一下确保一致,大小写不同的修改后再粘贴,覆盖掉原文件。

网友:
怎麼有的64的可以用有的不行
有沒有確定的
確定了再下才有用唄

网友(2013-01-23):
请问大家在安装时会出现这个画面吗?
如果有,该怎么做呢?

网友:
Oh my . my . I need this .And it can't be installed it doesn't reconizes my NIC cards

any ideas?

网友:
IT WORKS GREAT NOW IN WIN 7 64 bits

things to do

1) your computer needs to be connected to a ethernet router .It doesn't matter that the port is configured .. But it needs to show that is alive.

2) change the privileges of OptiFDTD_designer to administrator ..
That's all and it works in all kind of machines

Regards

网友(2013-08-28):
可以用嗎

网友:
按照上述两个要求,(1)联网,(2)在复制crack过程中,替换的时候提示需要管理员权限,勾选对所有......执行此操作。win8 安装成功,试用中。有问题再回来。

网友:
打开时,右键,选择管理员权限运行。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2022-06-01):
引用 网友B:
安装成功,但是打开后不能新建project。求教是何原因?windows7

你好,我也是安装后不能新建project,请问你解决了吗,感觉好像是optifdtd designer 缺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