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放大器的cmfb

楼主(2010-02-04):
我想做一个全差分folded_cascode gain boost放大器。
是不是主放大器和辅助放大器都要做cmfb。
主放大器和辅助放大器的cmfb,都用什么样的结构好?
烦劳大家了,谢谢先。

网友:
没错,都要做的
主运放看输出范围要求决定
辅助运放由于输出基本稳定,可以直接采共模就行

楼主:
请问楼上的,直接采用共模要怎么做,能教一下吗?

网友:
辅助放大器可以采用四个单端输出的结构,避免做CM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子,四个单端放大器的负输入端接主运放共源共栅管的源极,输出接主运放共源共栅管的栅极,那正输入端还要接一个偏置电压了?
是不是这样?

网友:
都要做的

网友:
都要用CMFB的。辅助运放的结构可以用全差分的Gainboost,它的共模反馈可以用single transistor。主运放可以选择开关型的CMFB。网上类似的文章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
来看看,向高手学习!

网友:
你可以去sansen的那本书上看看,analog design essencial ,第八章有你说的电路

网友(2010-07-16):
都要做。
我现在做的是
主动放用开关电容cmfb ,gain-boost用连续时间cmfb...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0-10-10):
这个电路用在混合系统中多,主运放可以用SC-CMFB,boost运放直接用连续时间的CMFB就可以了。

网友:
据大牛说单端输出的好一些。。。。

网友(2012-09-05):
辅助op和主op可以公用偏置信号,若主运放采用sc-cmfb结构,反馈回公用的偏置点即可

网友(2024-07-03):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