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PX功耗分析报错

楼主(2010-02-04):
用MODELSIM生成的VCD文件.生成VCD的方法为
initial begin
$dumpfile ("myfile.vcd");
$dumpvars;
end

用PT-PX读入VCD文件是产生很多WARNING:   the net "..." is not covered by VCD file;
最后报了一个ERROR:    "can not find any event in the event file"

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PT-PX报告的结果,和芯片实测数据,两者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遇到的,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VCD文件中的信号名称包含了tb那一层
要在PTPX中把tb那一层和cell本身那一层的信号前名前缀去掉

楼主(2010-03-10):
终于盼到有人回答了.
楼上的兄弟能说的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如你的层次关系为tb/dut/......
应该把信号前缀tb/dut去掉
在读入VCD文件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具体记不清了,自己man查一下),把信号名前缀tb/dut填上即可

网友:
希望讨论热烈些

网友(2010-10-19):
我也很想学习这个

网友(2010-11-25):
我今天做这个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呀?
哪位大侠再讲详细点,多谢啦

网友:
是这样的,仿真的时候会在设计的顶层上自动会添一些top层,这样在做PT-PX分析的verilog顶层与VCD向量的层次不一致,也就是说要定义的顶层要是同一个名字。

网友:
其实产生VCD的方法很多
如仿真工具支持的函数MODELSIM:vcd add vcd file 等等(此处详看MODELSIM帮助文档的关于VCD文件产生的一章)
也有本身verilog 语言支持的函数形式$dumofile $dumpname等等(此处可以详细看VERILOG语言的说明文档)
当前你需要的是不包含TB的层次信息
所以就应该在你的设计顶层文件中增加以下几行
initial
begin
  $dunpfile (top.vcd)
  $dumpfile (0, "top")//0表示此层以下所有信号均采集 top为你的模块顶层名称

end
然后跑MODELSIM的仿真产生VCD文件
在做PT的时候将上面的语句删除就好
大概是这样 可以打字有错误

网友:
strip_path(tb.design), 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2011-12-23):
有师兄就是好哇。

网友(2012-04-27):
加时序反标。

网友(2013-04-22):
一般是read_vcd出现错误吧
read_vcd *.vcd -strip_path design_tb/design_inst
读入*.vcd文件时,后面要写成:tb文件名/设计在tb中的例化名, 这种形式。

网友(2013-09-26):
在$DIR_PT_INSTALL/doc/pt/tutpx/中有example,加VCD和SDC文件的方式里面都有说明~

网友:
我也觉得是read vcd的那句命令没有写对。

网友(2014-04-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原因是read_vcd指令没写对。
必须加上-strip_path  “testbench/instance”这个参数。

网友(2014-08-09):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