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为为频率合成器选择晶振参考??

楼主(2010-02-04):
请教各位,在为频率合成器选择晶振参考时,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另外,晶振的频率是可以连续任意选择的吗?还是只有固定的分立的几个值供选择?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1.3MHz, 5.86MHz, 22.359MHz的晶振,在市场上是否能买到?

网友:
the easier way is go market ..and see what u can get!

网友:
频率合成器的稳定度由参考源决定,因此要为频率合成器选择高质量的晶振,一般情况下选择有源晶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恒温晶振。

网友:
你这个crystal跨度太大,估计够呛阿。

楼主:
我仅仅是举个例子而已,意思是说,是否任何频率的晶振都能买到,选择范围是连续的吗?

网友(2010-03-14):
晶振的输出频率当然不是任意的,一般晶振的频率跟外接的quarts crystal(晶体谐振器)的物理参数有关,具体你可以去网上找找相关的生产厂家

网友:
貌似有晶振的输出频率可以外加电容调整,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