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K1501应用电路或者应用方案,有用过的朋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0-02-04):
【求助】TLK1501应用电路或者应用方案,有用过的朋友请进来看看!

有用过TLK1501的前辈或者老师 请指点一下。

1、在进行异步通信的时候,那些控制管脚应该怎么设置?
2、是不是时钟必须要大于40M才能工作?我用27M发送,接收端解不出时钟。
3、发送和接收的控制管脚的上电时序和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和老师,如帮我解决目前的问题,我可薪酬!

godstopokey@163.com
QQ:124948793

多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

楼主:
继续等待前辈们的回答。

楼主:
继续等待前辈们的回答。急啊。

网友:
这款芯片还好是很好用的,数据的波特率是参考时钟的20倍,波特率最低600bps可以把时钟设到30M以上,再看看传输路径有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前辈,非常感谢你给我指点,我试了换到54M晶振,可是还是不行。我做了如下的实验:

在发送端用CPLD写了6.25/13.5和27M的时钟作为发送数据,单端口或者全端口发送,在接收端有时候能收到,但是有时候收不到。必须不断的插拔电源 有时候才能正常锁定。我知道这是我的上电时序问题。因为我本来用单片机控制那些控制管脚,可是单片机坏掉了。暂时没有,就用线直接连接到GND或VCC的。

这是发送端用CPLD写的数据进行发送,但是如果用AD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发送的话,通过CPLD发送到并串转换,在接收端却收不到!怎么插拔断电也锁不住信号!我测量了AD的输出和CPLD的输出 是相同的信号,没有问题,可是接收却始终接收不到。

我很奇怪!为什么写数据可以接收到,而真实的数据却接不到呢?

还请楼上的前辈多多指教!再次感谢你!如果方便的话,请加我QQ124948793。谢谢了前辈!

楼主:
还有,我测量发送端芯片的 差分输出,波形很难看,不是很匀称很对称的眼图,而是杂乱无章的。我不清楚怎么回事,换了芯片也不行。

楼主:
为了解决问题 大年初一来顶帖子,各位前辈们拜托了!

楼主:
上天啊。。赐给我一个前辈吧。。。

网友(2010-05-10):
1501有什么问题麽?你说说具体的问题,我虽然没用过1501不过用过2711A,应该差不多。

网友(2011-05-19):
tx_er,tx_en置为2'b00三个时钟发送同步码后,tx_er,tx_en为01,发送数据,收接端解码同步码时会置RX_DV,RX_ER为2'b01,接收有效数据是RX_DV,RX_ER为2'b00

网友:
雀巢冰茶就是薄荷味的茶,真难喝,最讨厌薄荷味了。买了就扔了,浪费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