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hopper Frequency 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2-05):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虾们:
为了减小输出的offset,采用chopper stabilization的方法,碰到的
问题是:chopper frequency怎么选择,依据是什么?

网友A:
搭车同问!有同样的疑问

我的想法如下

假如开环单位增益带宽是F_BW , 那么闭环3dB带宽约是F_BW ,

假如闭环的τ=RC=1 /ω=1 / (2π×F_BW)

    假如斩波的频率是F_CHOP , 周期是T_CHOP , 若是系统要在每次斩波信号反转的0.5*T_CHOP时间内达到稳定值,需要6个τ的时间衰减到0.25%

,则有如下关系:6 × τ= 0.5 × T_CHOP

则  6×[1 / (2π×F_BW)]= 0.5×(1/F_CHOP) ,

F_CHOP=(π×F_BW )/ 6

F_CHOP的值约为 0.5 F_BW , 就是说CHOP的频率太高了,运放反馈环路反应不过来,在每次斩波周期反转的时候到达不了稳态,斩波的效果变差。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请指点

网友:
1.要考虑电路的精度要求。
2.要考虑放大器输出的延迟。
3.在水面二个问题解决后,漂亮尽可能高些,否则效果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研读参考文献来看,应该不错;
但现在有个特殊的问题:如果我只关注offset,不考虑noise的特性,从仿真的结果来看
并无这样的限制(仿真条件pa F-3db=1kHz,sweep Fchopping 1kHz to 1MHz)
当Fchopper 频率到1MHz时,输出的确达不到稳态(理想情况下应为方波),但经过低通滤波后DC值和Fchopper=1kHz时并无什么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s. take a look this paper

1998 Accurate low power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in 0.5 μm CMOS technology.pdf

网友:
得考虑residual offset

网友:
查 chopper原理

网友:
chop 运放和chop sigma delta adc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研读参考文献来看,应该不错;
但现在有个特殊的问题:如果我只关注offset,不考虑noise的特性,从仿真的结果来看
并无这样的限制(仿真条件pa F-3db=1kHz,sweep Fchopping 1kHz to 1MHz)
当Fch ...
引用 楼主:

还是个人意见。。。。

如果没有环境噪声和器件噪声的话,我想结果的确能和仿真一样。
在斩波时钟反转后,系统会偏离稳态。在存在环境噪声和器件噪声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处在稳态的系统有最高的增益,最高的PSRR,最强的抗噪能力。如果把系统输出的直流+方波看作是想要得到的信号,而不是噪声的话,要这个信号的信噪比最大,失真最小,斩波周期必须尽可能大,以减少过渡时间影响的比例。但是斩波的频率太低的话,后面的滤波效果就会变差,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折衷。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again

I will do more simulations to verify this theory.

网友:
pekingzhang您好,请问哪边不一样?
您有chop运放的文献资料吗?谢谢!

网友(2010-07-24):
我也一直不確定chopper frequency 是否要連輸入信號一起被放大。

网友(2010-10-25):
刚接触这个

网友:
搭车同问,有文献上说可以将chop 频率设计在转角频率的2倍,这样是不是只考虑噪声特性呢?而没有关注OP的稳定性?

网友(2011-08-19):
讨论比较好。。

网友:
频率不是你想选多少就是多少的,一般一个产品里有现成的Oscillator的要求,通过分频,也并不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频率.但是opamp的带宽却可以自由设计.
斩波稳定技术是一种调制/解调技术,所以必须在频域进行frequency spectrum分析能量,
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调制频率fp会把1/f noise+Offset{这里只关注DC域}调制到1次(基波),3,5,7,9...奇次谐波上(这个通过傅立叶展开可以证明),幅度(能量)依次衰减,如果这些搭载较大能量的谐波频率都在opamp的信号带宽之外,那么将会被大大衰减.这个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chopping opamp的速度不快不能用于高速系统的原因.
这和计算小信号带宽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过 fosc/2,主要是觉得如果chooper频率等于fosc,若后级有类似mixer的结构(比方说vdd是个fosc的电荷泵),则在后级会出现混频,把已经频率调制到 fosc上的DC Noise+Offset又调回了DC。 不知道这样的考虑是否多余

网友:
好东西  这个问题很专业

网友(2012-02-15):
同样 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30):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网友(2012-08-20):
看來要頂一下先

网友(2013-12-30):
感覺至少chopper頻率要比運算放大器的頻寬小,否則第一次的時候把singal調變到高頻去,如果在頻寬外,反而是衰減訊號了
通常我是會選擇在 fsingal<=0.5fchopper<f3-db

网友:
加入chopper后,性能变差,整个噪底都被抬高了,得学习一下

网友(2014-06-11):
不知道楼主想清楚没,可否分享下

网友(2014-12-21):
来看看,好文章

网友(2015-03-10):
刚学习chopper原理,二楼的文献感觉不错

网友: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虾们:
为了减小输出的offset,采用chopper stabilization的方法,碰到的
问题是:chopper ...
引用 楼主:

   chopper的频率不能太高,因为输入信号会被调制到chopper频率处,如果在此频率处运放的增益已经下降的很低,那么系统实际上已经没有放大作用了,也就起不到放大器的作用了,或者说增益误差会很大。

网友(2015-06-10):
这也是我很困惑的一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5-07-10):
好书 顶一下

网友(2015-08-17):
遇到相同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A:

楼主忘了上面有个PI了,PI/6大约0.5

网友(2016-02-18):
么我们做的SDADC分辨率提高不了?

网友(2016-11-17):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1-26):
以我的經驗
我的電路是OP+ADC
如果chopper frequency過低
會導致ADC會看到chopper frequency的成分
一般來說   我會選擇chopper frequency 遠大於anti aliasing filter 3dB BW
這樣經過ADC後才不會看到chopper frequency造成的成分

网友:
run pss pac check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接触到chopper,麻烦问下楼主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2017-03-30):
主要看你使用chopper来处理什么,你care什么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问!有同样的疑问

请问大神,我分析的也是跟所用OP的带宽有关系,如果chopper频率太高,那OP环路就不能稳定。这个我准备做一下仿真

网友D:
一般來說, chopper frequency 越大越好,因為後面的filter面積可以變小
但是太大,fully amplifier無法跟上chopper frequency,會導致真實訊號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 chopper frequency 越大越好,因為後面的filter面積可以變小
但是太大,fully amplifier無法跟上 ...

这是正解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 chopper frequency 越大越好,因為後面的filter面積可以變小
但是太大,fully amplifier無法跟上 ...

如果斩波再给斩回低频,滤波器的面积是不是就不受频率干扰了呢

网友(2024-08-30):
33L+48L合在一起是正解,chop频率适当高可以保证噪声(1/f)和offset(本质也是低频噪声)的滤除效果,chop频率过大,loopgain会掉,op的效果会下降,但一般50dB以上的gain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