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re_driver和post_driver?

楼主(2010-02-05):
各位朋友,我在tsmc18的数字工艺库中看到pre_driver和post_drive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who can give answer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PAD的pre driver 和post driver吧,一般两个driver的电压不同,pad进来要连接到core上位core供电,而pad的电压为3.3V,core为1.8v,pre-driver和post driver的电压不同,一个为3.3,一个为1.8

网友(2011-07-25):
话说用在CML output stage之前的pre driver是怎么个意思?如何设计?

网友A:
pre-driver 就是 core 电压 部分,  一般为低压 1.0v, 一般叫VDD/VSS
post-driver为pad 上高压部分,  即3.3v ,tsmc叫VDDPST , VSSPST,
SMIC叫VDDH/VSSD ,

pad都是2种电压的, 也就是level shifter,把外面的3.3
变成1.0v ,互相转换,

网友(2015-09-22):
学习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5-10-22):
回复 网友A:

大神V5!!!

网友(2016-08-18):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点晕啊?post_driver到底是多少电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和工艺有关,不同工艺电压不一样,具体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14# SMHILYCM 好的,多谢!

网友(2023-12-04):
典型的数字IO Pad电路由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两部分组成,输入通道用于恢复外部信号以及隔离内外电路以避免外部噪声对内部电路的影响;输出通路可以分为Pre-driver和Post-driver, Pre-driver用于完成电路的逻辑功能,例如三态逻辑,Post-driver用于向外部电路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摘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587 ... E6%95%B0%E5%AD%97IO,Pad%E7%94%B5%E8%B7%AF%E7%94%B1%E8%BE%93%E5%85%A5%E9%80%9A%E9%81%93%E5%92%8C%E8%BE%93%E5%87%BA%E9%80%9A%E9%81%93%E4%B8%A4%E9%83%A8%E5%88%86%E7%BB%84%E6%88%90%EF%BC%8C%E8%BE%93%E5%85%A5%E9%80%9A%E9%81%93%E7%94%A8%E4%BA%8E%E6%81%A2%E5%A4%8D%E5%A4%96%E9%83%A8%E4%BF%A1%E5%8F%B7%E4%BB%A5%E5%8F%8A%E9%9A%94%E7%A6%BB%E5%86%85%E5%A4%96%E7%94%B5%E8%B7%AF%E4%BB%A5%E9%81%BF%E5%85%8D%E5%A4%96%E9%83%A8%E5%99%AA%E5%A3%B0%E5%AF%B9%E5%86%85%E9%83%A8%E7%94%B5%E8%B7%AF%E7%9A%84%E5%BD%B1%E5%93%8D%EF%BC%9B%E8%BE%93%E5%87%BA%E9%80%9A%E8%B7%AF%E5%8F%AF%E4%BB%A5%E5%88%86%E4%B8%BAPre-driver%E5%92%8CPost-driver%2C%20Pre-driver%E7%94%A8%E4%BA%8E%E5%AE%8C%E6%88%90%E7%94%B5%E8%B7%AF%E7%9A%84%E9%80%BB%E8%BE%91%E5%8A%9F%E8%83%BD%EF%BC%8C%E4%BE%8B%E5%A6%82%E4%B8%89%E6%80%81%E9%80%BB%E8%BE%91%EF%BC%8CPost-driver%E7%94%A8%E4%BA%8E%E5%90%91%E5%A4%96%E9%83%A8%E7%94%B5%E8%B7%AF%E6%8F%90%E4%BE%9B%E8%B6%B3%E5%A4%9F%E7%9A%84%E9%A9%B1%E5%8A%A8%E8%83%BD%E5%8A%9B

网友(2025-10-11):
引用 网友A:
pre-driver 就是 core 电压 部分,  一般为低压 1.0v, 一般叫VDD/VSS
post-driver为pad 上高压部分,  即3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