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task 能在 xilinx中综合吗?

楼主(2010-02-05):
大虾们,task能在xilinx中综合吗?能 传递 memory函数吗?
比如
task aa;
    output  [7:0]  men   [20:0];

网友:
task是可以综合的 但是前提是task的内容实用可综合语法进行描述
你只要在脑袋里想想你写的task是不是可以用硬件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