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模块中非阻塞的一个讨论

楼主(2010-02-05):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b;
c<=a;
end

always@(posedge clk)
a<=b;

always @(posedge clk)
c<=a;
是不是一样的??

在第一个中,我们知道c<=a中的值是a以前的值,因为在同一个过程快中

但第2个,分开写了,我想知道c被赋的值和第一种情况是不是应该一样的?综合后两种代码的综合结果也一样吗??

网友:
是一样滴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一样嘀,没有疑问

网友:
肯定是一样的啦。。。。。。。。

网友:
显然一样的,从硬件底层看就是两个触发器嘛

1# cleocss

网友:
哎,不要死扣语法啊,多从硬件的角度来想问题你就会发现有些写法根本就不会用到。

网友(2010-04-17):
一样的。 要好好学习一下基本概念了。找本书看看哈

网友:
仿真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