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tre-RF的版权问题

楼主(2010-02-06):
我在这个论坛下载的IC5.1.41及其版权文件,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运行,就是Spectre-RF的功能不能用,系统信息是:
Waiting for available license for the Virtuoso(R) Spectre(R)-RF option.

但是在版权文件中确实是由这一个feature的。请大家帮忙!

有没有验证过Spectre-RF的版权文件可以分享?谢谢

楼主:
自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Cadence的Spectre-RF功能是在MMSIM的bundle里面的,装一下MMSIM就好了。

网友:
谢谢了,我以前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2010-04-20):
看来还是你的license不全或版本对应的不好,仔细找找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自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Cadence的Spectre-RF功能是在MMSIM的bundle里面的,装一下MMSIM就好了"
已经可以用了吗?lic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0-05-21):
有安装MMSIM,成功运行spectreRF的吗?

楼主(2010-09-02):
MMSIM不是到处都是吗?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A:

   你有mmsim  6.1  的license吗?

网友(2012-03-15):
same problem i have with MMSIM 10.

网友(2012-12-06):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license版本和设置应该都是正确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3-01-14):
已解决~~~~license问题,换个完整功能的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B:

   那希望美女共享一下喽~

网友(2015-01-31):
Please post that fully functional license..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Suggestion is to do a patch in mmsim installation folder...

网友(2016-07-19):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盼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兄台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