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示波器里面看2GHz的信号波形,应该用什么连接线?

楼主(2010-02-06):
请问大家:把2GHz的信号接到示波器里面看波形,是用什么链接线呢?
我今天为了比较一个正交VCO的输出信号的相位,把两路信号分别用普通的鳄鱼夹连接线(见下图)接入到示波器里面。发现波形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只要我稍微碰一下连接线或者夹子,信号的相位和幅度都有很大的变化。这样一来,示波器上面的信号根本反映不出VCO本身的信号相位。
请问对于高频信号,我的这种接法是否错误,你们都是用什么线缆接的呢?用高频的cable吗?
谢谢大家!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高频测试用的同轴电缆

网友:
VCO缓冲输出的话,示波器端口可以设置成50欧姆

网友:
bnc似乎不行的了
要用sma接口

网友:
阻抗匹配问题,源端,cable,终端(示波器),都要考虑。

网友:
VCO输出级如果没有Buffer,驱动不了示波器探头负载的。如果有频谱仪用的Power probe(功率探头)和BNC转SMA转接头,可以通过probe连接到示波器上。操作时千万注意保护p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