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return ratio分析负反馈的吗?

楼主(2010-02-06):
听人说这方法比双端网络法好用,今天看完了觉得还是蛮麻烦的?很多参数要求啊?有这方面用的熟的牛人来讲解下吗?

网友(2010-03-14):
同问,哪位大侠帮帮忙啊,最近也在学习,觉得这种分析也挺麻烦的

网友(2010-05-07):
return ratio分析负反馈和正常利用KVL KCL一步步推导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问题是繁琐的要命,小电路还好,传统的双端单向网络好处在于,用熟后直观看电路环路非常舒服,但问题是要注意啥东西不能忽略~否则单向就误差大了

网友(2010-08-03):
正看一个用 Signal Flow Graphs分析反馈,里面用的Driving point impedance 有人用么...话说介绍DPI的没看懂.

网友(2011-09-23):
回复 网友A:

    信号流图和return ratio要严格推导分析。仔细研究不同电路,并对比不同方法。这只是其中一步,如何娴熟应用才是王道。先推导原始文献的公式,会很有用。

网友:
    结果真的一样吗?你真的和实际仿真结果对比过吗?返回比方法和两端口网络方法对同一电路求解结果不同,如果考虑负载(非反馈网络的)效应,返回比计算方法和基尔霍夫方法计算的结果相差108倍。

谨慎使用返回比计算,如果没研究过其内涵的话

实际上各种方法实质都是要摆脱反馈,即把有反馈的转化为无反馈的电路来计算。

各种教科书拼命强调Rin=Rin'(1+T)(或除以1+T),输出阻抗和失真也是如此。如果用返回比计算T,会导致错误结果。

网友(2018-08-22):
这种分析也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