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综合的时候DC会把un-used logic 去掉吗?

楼主(2010-02-07):
请问,在DC综合的时候,DC会把un-used logic去掉吗?
比如:1):FFs 没有load.
        2):  一个寄存器是32bits的,但是只有16bits使用了,会把没有用的16bits优化掉吗?
        3): 一个module 的output没有使用,产生这个output的逻辑会优化掉吗?

如果需要DC优化掉,需要下什么指令啊?这样会给LEC造成问题吗?

网友: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我实际中,感到,如果你只有一个模块的论这些一是定会优化的.但如果是层次型的,有时会有优化,有时,又不优化.如果要确定,最后看看综合后的网表.

网友:
都可以设置的,比如
set compile_delete_unloaded_sequential_cells true
这样dc就会优化没有load的ff
对于LEC不会有影响,而且如果是无关check point的话,你可以在LEC时不将它设为check point就行了

网友:
有的会,有的不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还是需要具体讨论。
至少我知道是有指令让DC把无用的DFF化掉滴

网友:
比较难确定,跟设定有关

网友:
都可以设置的,比如
set compile_delete_unloaded_sequential_cells true
这样dc就会优化没有load的ff
对于LEC不会有影响,而且如果是无关check point的话,你可以在LEC时不将它设为check point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这条命令默认就是true,但是DC没有优化掉未使用的D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