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中如何对未使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入3态?

楼主(2010-02-07):
在ISE中如何对未使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入3态?
在quartus里可以设置的,但在ISE中我不知道如何设置,如果不设置的话,会导致一些不用到外设工作.

网友:
布线设定里有吧.记得不太清了.不过一定是可以的.再有就是你可以,直接赋值为Z

网友:
在生成bit文件的属性里设置:Unused IOB pins。可以选择 上拉、下拉还是悬空。

网友(2011-08-04):
生成的是jed文件啊,我也不知道,正在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1-10-15):
选择顶层文件在process面板中选择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上点右键选Properties..
在Configuration Option里有个Unused IOB PINs,里面有PULLUP,PULLDONW和FLOAT,可设置不使用PIN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