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ANSEN书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2-07):
各位好 本人模拟初学者  看到SANSEN书上  有点疑问不解 请教各位  谢谢
44页幻灯片0226  对于这个电路  按图里的意思是指VIN始终大于0
这样理解的话  只要VIN大于VTH M1就产生沟道即管子导通

疑问:那M2怎么才能导通呢  对于PMOS管来说  应该栅极电位小于0才有沟道产生的啊  这2个管子的衬底是和漏端相连的么  还是接地的?

谢谢您

网友:
“对于PMOS管来说  应该栅极电位小于0才有沟道产生的啊”
PMOS沟道产生的条件是Vsgp>|Vthp|

楼主:
谢谢2楼  那为什么书上又说低频时AC也不能流过电容呢  那这个CL又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没那本书。

网友:
低频大电容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