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 中1.5b/stage 含义?多谢!!

楼主(2010-02-07):
按看到的说法,每级应该得到00、01、10三种结果,这样也是两位啊?最终怎么得到ADC总的结果呢?
比如用7级1.5bit的流水线,是不是结果就是7*2=14 bit呢?或者应该怎么算?
请各位指点!!
多谢!

网友:
1.5bit/位是指每级输出2bit,但是相邻两级之间重叠一位,为了数字校正,可以找一篇相关的博士论文参考

楼主:
2# juliansky 十分感谢!!
再笨笨的问一句,  一个8bit的pipeline ADC 就需要7级1.5b搭建,是么?然后把数据校正处理成8位,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如果你不考虑lsb的精度,是这样的
为了LSB的精度,最后一级最好做成完整2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