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

楼主(2010-02-07):
我在quartus8.1中使用altera-modelsim6.3,老是提示没有license?
大家有办法吗

网友:
这个很老了啊,到处都有啊

楼主:
没有搞定

网友:
這個破解法應該爬一下文章就會有了, 但是一般design 我覺得modelsim 不算好用, 但是modelsim 是比較便宜的tool
, so 看人取捨

网友:
直接用modelsim的破解版就ok了(直接在官方网站下载,然后再网上找下crack),如果要用altera的仿真库,直接编译下就行了。

楼主:
原来如此,我弄了好久了,老是不能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