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 delta调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在设计的单环三阶1位量化器的SD调制器中的,采用1.8V电源
请问:1位量化器采用比较器来实现的情况下,比较器输出就是1或是0吧?
  反馈DAC的Vref怎么确定?
Vref跟SD的输入最大值有什么关系?
输入的归一化值,是对电源1.8V的归一化?还是对Vref的呢?

谢谢~!!~~~

网友:
输入范围假设是+1V-1V,那么Vref就取+1V以及-1V

楼主:
谢谢! 我还想问下, 输入范围怎么来确定,在1.8V电源条件下,
是先确定的Vref,再根据SNR和输入归一化的关系 再来确定输入的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