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谁知道怎么安装hspice

楼主(2010-02-08):
谁知道怎么安装hspice谁知道怎么安装hspice谁知道怎么安装hspice谁知道怎么安装hspice

网友(2010-03-11):
同问。我也被这个问题搞得头大。

网友(2010-04-18):
运行,破解Key运行
系统若是vista和win7的话还要在xp上装上了的电脑上把bin文件夹拷过去

网友(2011-11-15):
谁给个详细的教程啊

楼主(2012-02-13):
回复 楼主:

Hspice 200803 linux安装    Hspice 200803 linux安装(可行).doc (421.5 KB , 下载次数: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