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看数字电路逻辑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2-08):
请问一下在有些数字电路的逻辑图上,关于器件上一个小圆圈(一般表示求反)的一些问题

1.器件端口前面加小圆圈“。”是不是表示低电平有效?
2.反向器输出端有一个小圆圈表示求反,那么在输入端有一个小圆圈表示什么啊?
是不是既表示求反,又表示低电平有效?
3.还有在有的图里面在反向器前后都有一个圈怎么去理解?入图所示
谢谢!

网友:
前面有圈圈代表低电平有效

网友:
其实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前后都有一个圈表示经过这个器件之后电平是否反相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亦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