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urrent Mode中用Gm-Filter和Error Amplifier区别?

楼主(2010-02-08):
在Current Mode中用Gm-Filter和Error Amplifier架构,有区别吗?
有,区别在哪里啊。

网友:
用Gm-EA和普通的Error Amplifier架构在Boost PFC線路中有何差異?
Gm-EA有何優勢??
同樣的類似問題,請高手解答,,,

网友(2010-03-11):
一个是开环 一个是闭环 一个是检测电流 一个是检测电压

网友(2010-05-23):
感謝解答我之前的疑慮

网友(2010-07-11):
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2010-08-16):
Gm是单极点补偿简单,环路增益公式中芯片内部只有Gm与之相关,方便计算
EA没见过用,不知道。。。

网友(2010-09-15):
你好,问一个弱智的问题。
最近做的一个设计,涉及放大器dc-cancel的实现,由于芯片内不能集成大电容,有文章讲Gm_filter可以实现大电阻,想请教一下Gm_filter的应用领域和范围。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