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主流模拟芯片所使用的工艺

楼主(2010-02-08):
大家一起讨论下现在一般主流的模拟芯片都使用什么工艺啊,比如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不是主流的:0.5um

网友:
我现在接触过的也就只有0.6um。

网友:
.35的比较多吧

网友:
我觉得018会是以后模拟设计的主流工艺,适合与做数模混合系统和模拟的高集成系统

网友:
目前主流的应该是0.18u
以后应该是0.13u
电源类产品比较多的都是用0.35以上了

网友:
0.13 0.25 0.6

网友:
55n, soc的时候很省面积。

网友:
楼上的做个55n啊 能否交流一下 mendenz@hotmail.com

网友:
.5um的老公一

网友(2010-03-10):
.18 JSSCC 统计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性价比较高,适合analog design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高压的一半都是bc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