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2-09):
在一个设计中采用1.8V的单电源来做sigma delta 调制器, 那么在设计的运放中采用的电源考虑PSRR  是不是就必须 另外用带隙基准来提供吗?而不能直接用这个1.8V了 那也就是说运放的电源得低于 1.8V的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当然不是了
看看你的系统的psrr能否满足要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