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系统参数设计

楼主(2010-02-09):
在做系统参数设计时,通过delsig得到的参数,是要根据量化器的输出范围来调整,以免量化器过载吧,我看了有的文章是说量化器范围为+-1,然后通过调整级间增益系数 使积分器输入输出也为+-1, 我能理解,  但是有篇文章 也是按上面量化器范围为+-1来设置的,但是他的+Vref=1.5 ,-Vref=0.5 ,Vref应该就是是量化器的模拟输出吧? 那他的范围就不会是上面他设计参数时的+-1了吧 ?   是不是如果采用+Vref=1.5 ,-Vref=0.5 ,那么量化器的输出范围可以看成是+-0.5吗?而不是+-1?
    thanks!

网友:
没错,delsigbehavior model,输出+-1,

当你要设计实际电路时,输出视你的系统而定,
你的例子是+-0.5,代表实际电路就是+-0.5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明白了

网友:
全差分反馈的话
1.5与0.5之间就是+-1的范围
比如说量化1反馈 正端1.5 负端0.5 幅度是1
量化-1反馈 正端0.5 负端1.5 幅度是-1

楼主:
呵呵,谢谢了,又学习了新的~~~

网友: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