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9.6.2怎么破解啊 我都试过了

楼主(2010-02-09):
按照论坛的帖子将解压缩后的文件夹中的ibfs32.dll 复制到 X:\windows\system32,还是出现L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synplifypro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synplifypro
License path: c:\Program Files\Synplicity\synplctyd.lic;F:\WORK\license.dat;
C:\Program Files\Chronology\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23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Please choose another license
就再把ibfs32.dll 复制到Synplify安装文件\Synplicity\fpga_962\bin\mbin目录下
结果还是悲剧了,有谁成功安装的?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2010-06-18):
你的系统是不是xp sp2的,我的就怎么也不行。单位的xp sp3就好了。你的是不是啊?是的话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2010-11-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情况楼主解决了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的也出问题了,打开提示:The date on this machin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
Please restore the date to today's date.  If the date is
already correct, then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at www.solvnet.com
该咋办呀?有同志能帮一下忙么?

网友:
唉,很容易啊

网友:
按论坛教的方法可以破解。关键点要注意,注册文件里的物理地址一定要全部改为你的网卡地址,环境变量要设置好,扩展名要和那个注册文件一致,.dat、.lic、.txt都可以,但要一致。如果还是不行,卸掉,同时把注册表里面所有和synplify和synplicity的有关项全删掉,再重新安装。

网友:
有谁能告诉我synplify具体做啥吗,我是超级大菜鸟

网友:
在论坛里找吧.

网友:
在别人的机子上行,在我的机子上就不行诶。。。
重装了好几遍了,重装前也把注册表里的东西删了,就是不行。

网友(2011-03-21):
tongwen!太难破解了
the date on this machin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

网友(2011-08-07):
我的也不行 ,求解法

网友:
卸载了重新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有synplify9.6.2软件吗?安装成功了没?在那里下载的,能发一份给我,我的QQ号码是381631413.你的QQ号码是多少,QQ聊方便,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综合工具。你平时综合的时候用什么软件?

网友(2013-03-05):
相同的問題,可有解決方法?尋找中,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