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0-02-10):
我在做一设计时遇到如下问题:前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综合时出现如下错误:
cannot mix blocking and non blocking assignment on signal <dout>.点击错误指向如下代码,

input clk,rst,d_in;
output dout;
reg d_out;
wire d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d_out = 0;
    else if (d_in <= 8'b00000001)
      d_out <= 1;
    else
      d_out <=0;
  end

assign dout = d_out;

说是dout的问题,我这样定义不对吗?

网友:
d_out = 0;
      d_out <= 1;

阻塞和非阻塞混用,
请看基础知识

楼主:
多谢楼上,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2010-04-07):
2楼正解

网友:
一般时钟的时序逻辑,采用非阻塞。

网友:
用 reg定义之
在 rst的时候 也要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