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工作频率

楼主(2010-02-10):
大家好,想请教个问题:在数字IC里面,标准单元库里有一个电压参数和一个温度参数,如0.18um CMOS下,TT是1.8V,25C,SS是1.62V,125C,FF是1.98V,-40C,我想问的是这里面的温度指的是芯片工作时的外界温度吗?还是指半导体内部的温度?

这个问题有朋友回复了我是指“Ambient air temp”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芯片在最坏情况下(SS)综合出来的最高频率是125MHz,在TT情况下能到200MHz,但公司要求我们要做到稳定工作在150MHz(代码已经不能再做修改优化了),要求的工作环境温度是0-70C的,请问这有可能吗?
谢谢大家!

祝各位新春快乐!来年大涨工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好,想请教个问题:在数字IC里面,标准单元库里有一个电压参
数和一个温度参数,如0.18um CMOS下,TT1.8V25CSS 1.62V125CFF1.98V-40C,我想问的是这里面的温度指的是芯片工作时的外界温度吗?还是指半导体内部的温度?
=> 内部的温度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芯片在最坏情况下(SS)综合出来的最高频率是125MHz,在TT情况下能到200MHz,但公司要求我们要做到稳定工作在 150MHz(代码已经不能再做修改优化了),要求的工作环境温度是0-70C的,请问这有可能吗?
=> 可能, 重新synthesis, 把你目前设定的速度提高为165 Mhz(under SS condition )

网友:
=> 可能, 重新synthesis, 把你目前设定的速度提高为165 Mhz(under SS condition )

这是个办法,但是不晓得能不能合到165M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nerliu、amormio124,
你好,谢谢你们的回复
但是我把速度(时钟频率)提高到165MHz,那在SS下综合后会有很多的时序违规,你的意思是能忽略这些时序违规吗?
请问这个165MHz您是怎样换算出来的?怎么从SS、TT这些参数中去估算70C左右的工作频率呢?
能否详细的讲下具体的过程,谢谢!

网友:
我们通常是over-constraint10%,所以大概是165MHz。
SS下的时序违规当然不能忽略!
如果合不到165MHz,那么就只能改设计,不过你又说“代码已经不能再做修改优化了”,
这时候就只能使用贱招罗(别给你老板说是我说的),以前我们用过~~~~
你合150MHz,然后加压10%跑,一切后果我概不负责哈。
实在不行搞个散热片撒,不过bond cost有点高,估计不会接受。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SS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少的,
你的TT能到200MHZ,一般工作在150MHz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招数我有点怕怕呢...
基于TT的情况,当时和老板汇报时也是说有可能跑到150的

在SS下125MHz已经是极限了,工具已经不能再优化下去了,那只能继续在最坏情况下来做约束,不行的话,流片出来加电压来跑,呵呵

还有,这个频率是否可以在Nanosim仿真里面来确认?在SS下约束来综合,到最后晶体管级仿真时再把温度改到要求的70度,看看在SS的模型下能否出来功能?

网友:
如果synthesis 達不到, 只能修design 了
不然就是等做到P&R 再來看是否meet timing
不過一般是直接看Report , see what is the critial path
and modif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