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 和 lib的单位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0-02-10):
Warning: Conflict unit found: MW tech file current unit is mA; Mai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uA. (IFS-007)
我查看tf 文件 和 library 文件,确实不一致,并不是文件指定错误。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没关系吧。或者要是看着碍眼,就自己改tf。。。。

楼主:
这个没有关系么。 汗。。 单位要是不同,不会引起混乱或者错误么。
没有用过。
谢谢回复

网友:
以前还真没注意哦,不知道lib和tf文件里有没有对单位进行额外的描述,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没关系
只要在文件里描述好了 就没事

网友(2012-09-15):
楼主,你最后解决没,真的没关系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man这个warning里面说it should be same,所以应该是要处理下吧~~

网友:
这个不用处理~~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IO的lib和stdcell的lib里面电容的单位不统一,最后导致IO的电容被放大为1000倍,在IRdrop分析的时候会对应给出错误的结果。不过似乎工具自己的分析主要是以lib为主,tf主要是DRC的一个check,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可以改tf的头部

网友(2012-11-22):
    请问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转换一下单位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问题要紧吗?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呢?
    以前也都是忽略的。非常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将可以手动改lib,不过当时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自动加上了一个X20的BUFFER,不影响功能,所以没有处理。

网友(2013-05-24):
回复 网友A:

   我的tf头部的定义是这样的:
Technology    {
        name                = "chrt035l4"
        dielectric            = 4.12e-05
        unitTimeName            = "ns"
        timePrecision            = 1000
        unitLengthName            = "micron"
        lengthPrecision            = 1000
        gridResolution            = 5
        unitVoltageName            = "V"
        voltagePrecision        = 1000
        unitCurrentName            = "uA"
        currentPrecision        = 1000
        unitPowerName            = "pw"
        powerPrecision            = 1000
        unitResistanceName        = "kohm"
        resistancePrecision        = 10000000
        unitCapacitanceName        = "pf"
        capacitancePrecision        = 10000000
        unitInductanceName        = "nh"
        inductancePrecision        = 100
        minBaselineTemperature        = -40
        nomBaselineTemperature        = 25
        maxBaselineTemperature        = 125
}
如果我想改电流单位是不是把unitCurrentName改为"uA"就可以了呢?这个是真的改了电流单位还是只改了电流单位的名字?不太懂,求解释阿
另外:我觉得必需得检查物理库与逻辑库之间的匹配,否则CELL可能打不开,会报错!

网友:
不要改lib里面关于电压电流电阻电容温度等单位,可以该tf里面的
只是改tf里面的单位名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