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能够做到机顶盒一拖二

楼主(2010-02-10):
每户家庭至少有3个电视,并且至少需要同时收看2个频道。但是现在数字电视机顶盒只能带一个电视,装两个则需要付双倍的费用。
这个对用户来说明显不合理。有谁可以让机顶盒同时送出两个频道的电视?

网友(2010-05-17):
现在好象没人做吧,CA的问题?

网友(2010-06-17):
好像二台电视同一个频道的可以做到,二台电视不同频道的。还要努力。

网友:
主要是解码的芯片不支持一拖二,所以怎么想都是白想。

网友(2010-08-06):
那就需要改电路了

网友:
这个可能么?又不是蓝牙,或者有什么专用的转接口?

网友(2010-11-14):
重新设计

网友:
双tuner,同时芯片必须能同时解双路TS

网友:
首先机顶盒上的tuner只能解调出一个频点上的TS流,里面只有几套节目,其次机顶盒的解码芯片只能解出一路节目,而且解码过程需要插入CA卡解扰。
所以除非有双tuner,支持多路的解码芯片,否则做不出来。
现在还没听说那家公司出了支持多路解码的芯片

网友(2011-01-21):
赞同LS观点

网友:
why not get 2 top-boxes, each one for a tv.

网友(2011-03-04):
有想法啊~~

网友:
支持多路解码的芯片应该很多。
芯晟的芯片就支持。标清2路没问题。

网友(2011-07-04):
Mstar的IC支持两路TS的高清解码芯片N多啊,怎么说没有呢?

网友(2011-09-09):
双解码硬件上可以实现,而且成本比两台机顶盒之和低很多,但是应用不广泛。广电肯定希望用户买两台机顶盒而不是一台双解码机顶盒。

网友(2011-11-16):
需要双tuner,另外还需要CA支持才行!

网友(2012-06-19):
这个应该不是技术问题吧,还是广电不让搞

网友(2012-10-17):
需要多个tunner,几个电视要几个tunner

网友(2013-12-17):
一般酒店里都是一个频道一个setbox。

网友(2014-07-14):
看接口和解码能力。。一般解码器解个2路以上都是无压力的。实际在驱动优化,和接口设计的根本上是不会开放两路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