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Virtuoso 的中关于器件的SPICE 模型存放在哪个文件?

楼主(2010-02-10):
在用CADENCE VIRTUOSO 仿真一个NMOS 管的IV 特性, 从SCHEMATIC 中只能看到器件的沟道长度和宽度。请问在库文件中是否有关于此工艺下的SPICE MODEL的文件?比如BSIM4 或者LEVEL 3 等等关于一些物理参数信息的文件?

十分感谢大家

楼主:
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2010-04-02):
i also want to know now.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够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2012-12-20):
在画schematic时,通过属性好像就能进行添加一些别的参数

网友:
有spice model的,比如一个smic65nm的工艺库,存放的路径:
spectre: smic65ll_121825_cds_1p9m_2011_4_12/models/spectre/
hspice: smic65ll_121825_cds_1p9m_2011_4_12/models/hspice/

网友(2014-11-13):
找到仿真文件(.scs)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11):
请问楼主还在么,我现在很想提取几个CANDENCE中原件的SPICE模型 可惜就是没法找到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想请问下,我有bsim模型,怎么在cadence中调用我自己的这个呢?要改库还是Corner文件?怎么改?具体流程如何

网友:
   你的bsim模型文件是**.s c s然后需要在ADE中的模型库中调用你的**.s c s中的某个工艺角,那你就自己建一个.s c s文件,写入你的模型文件路径,调用其中的工艺角比如tt:

调用其他的就改section后面的部分
然后在ADE中调用··········试一试吧

网友:
你的bsim模型文件是**.s c s然后需要在ADE中的模型库中调用你的**.s c s中的某个工艺角,那你就自 ...
引用 网友A:

上面回复中少了这句话···········
直接写出来竟然被判内容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