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tara FPGA开发你采用哪种时序分析方式?

楼主(2010-02-11):
2种静态时序分析方式的比起来的优缺点是什么?

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单选投票,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楼主:
我先投一票吧。

我以前都是用前者,后者没什么接触。现在开始学习后者了,不知道有没有学习的必要呢。

楼主:
Altera发布的官方文档上这么说:
The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provides more powerful timing analysis
features than the Quartus II Classic Timing Analyzer.

楼主:
看来打击真的都回去过年了 我不回家过年

网友:
正在用quartus

网友:
没用过,初学

网友:
只用过第一种,还是在MAXPLUSII上,time quest还没有接触,对一般开发人员来说,第一种就足够了。

网友:
没用过时序分析,有什么用?

网友:
建议使用TimeQuest,class比较适合单一时钟,但是如果是多时钟,使用timequest会比较灵活一些

网友:
TQ很强大的,我现在很喜欢用这个,

网友:
都有,呵呵,因地制宜

网友: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看待,各有利弊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做STA,
过了就过了,
没过再来分析

网友:
还是建议用TimeQuest,使用SDC脚本,跟业界标准更接近一些

网友(2010-03-14):
TimeQuest,他的时序约束和DC差不多,而且可以实现复杂的设计约束,而class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网友:
还不太清楚!

网友:
Classic Timging Analyzer 用的比较多,不过ALTERA官方推荐的是TimeQuest Timging Analyzer ,没怎么用过

网友:
投了你一票

网友(2010-06-27):
哎!刚接触 发现问题多多~!!!

网友:
即使过了Fmax这一关 也不一定就OK啊·!
看来必须进行关键路径的约束了 。。。

网友(2013-03-28):
回复 楼主:

   Us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网友:
两者的比较,举一个例子,Classic无法对源同步接口,比如RGMII接口进行约束,而TimeQuest可以。
另外,TQ会进行更严格和全面的分析,默认所以的路径都是相关路径,都会进行时序分析。

网友(2014-07-12):
只用過第一種, 覺的已經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