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果电路中用到的器件模型没有spice模型的情况时,如何自己建一个替代模型

楼主(2010-02-11):
我问过一些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学长们。他们告诉我建一个正确的器件spice模型,不但要知道器件的电气特性,还需要知道器件的材料特性,工艺特性等。

我虽然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没有器件厂家的模型,那就没有办法做仿真了。不知道其他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0-03-15):
这个好像确实如此,没有数据凭空建模得到的model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1-05-16):
一个器件模型包括模型方程和参数值两部分,缺一不可。模型方程一般都是工业标准,比如BSIM3, BSIM4。代工厂用工业标准模型对自己制成的器件的测量数据进行拟合,得到了模型方程中的参数的值,提供给电路设计师。没有代工厂提供的模型参数值,自己假设的值可以用于一般性的研究,但是对流片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通过测试可以生成S参数或表格描述的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