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0-02-12):
请高手帮忙看下该运放要怎么分析? 输入是脉冲和方波,最后输出要大于3V左右。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用orCAD仿一个就出来了。

网友:
有点PID的味道,看一下控制理论的书吧

网友:
就一个减法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微分电路。
集成运放单电源供电,所以在第3脚要加2.5V偏执电压(参考差分放大器理论)。
第2脚和第3脚可看成是等电位的(理想集成运放虚地和虚断的概念)。
VIN加上电压,相当于VIN和2.5V加在电容C2两端,通过C2的电流是VIN的微分。
该电流在R1和C1的并联电路上产生压降,转化成电压。
D5单向导通,RL,CL构成低能滤波。
如果输入是方波,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应该在2.5V左右吧,是对方波的微分。
你说的大于3V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是峰值电路,U5A组成单电源交流放大器;VOP_OUT>VOUT D5才导通,VOP_OUT《=VOUT D5关断;CL和RL构成VOUT放电回路,当时间常数足够大时,CL、RL和D5组成峰值保持电路;当CL和RL时间常数并不大时,组成一般半波整流电路,它的零位是2。5V。

网友:
仿一个就出来了

网友:
电路里各元件的参数值是多少呢?不同的元件值电路的功能差别挺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