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S floating pin的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0-02-13):
请教各位大牛:VDD和VSS 一起做的ring 和strap,
为什么最后vss 有两个floating pin?
怎么修改这些floating pin?

多谢!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想知道

网友:
I don't know, who can explan

网友(2010-03-26):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LVS报告MACRO的VSS是floationg pin,我尝试重新connect PG,但是却连不上,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macro的power pin的信息正确吗?

网友:
正确的 我生成后做过LVS 和DRC的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