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宽长比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02-19):
如果用0.18um的工艺设计电路,那么如何估算晶体管的宽长比呢?手算还是用MATLAB,求详细解释,不胜感激

网友:
你必须先决定你的电路架构,再根据电流限制,电压限制等规格来决定宽长比。

网友:
You need to use W/L according to your circuit requirement.

网友:
主要取決於ic的工作電流大小
還有就是你設計電路有沒有匹配的問題
這就可以了

楼主:
这些都已经确定了,关键手算或者MATLAB算的过程不清楚,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
没钱了,灌灌水
手算+仿真,当然有经验了可以随便取,仿真做微调

网友:
我是提取参数手工估算,然后用工具做细调

网友A:
Razavi, Allen 书上都有较为详细的实例。我大体说一下
已知量一般是:
单位增益带宽     w0
功耗                  P
电源电压            Vdd
相位裕度            PM
放大倍数            >A

一些库文件中包含的一些常量

由功耗算出电流I
Vod一般取的大小为0.15~0.2V ,你可以先假定都是0.2V
如果带宽不够的话,适当减低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

由I=u*Cox*(W/L)*Vod^2
计算一个大概的(W/L)值

在0.18u工艺中,Vod=Vgs-Vth,这个Vth大小受体效应的影响很大。计算时要注意。
而对于各个管子的Vg,由上式结合具体电路估算。

调管子的时候有:固定过驱动电压    固定偏置电流两种基本方法
适当的微调管子的宽长比,必要时需要加入电容做频率补偿使得A,PM达到要求。
你可以再这个论坛上搜搜。

网友(2010-12-04):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B(2020-06-11):
引用 网友A:
Razavi, Allen 书上都有较为详细的实例。我大体说一下
已知量一般是:
单位增益带宽     w0

Uncox在哪里看呢,工艺不一样和拉扎维书上的不一样

网友(2020-08-15):
引用 网友B:
Uncox在哪里看呢,工艺不一样和拉扎维书上的不一样

UO一般模型文件里面有这个参数,COX需要用tox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