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

楼主(2010-02-19):
always @ (posedge sig)
always @ (negedge sig)
我在仿真时,发现当sig从高阻变化到高电平时,这两个语句都触发。请教高手,为什么。

网友:
对信号的沿采集不能用这种方法。

网友:
不了解,看看仿真器对上升沿的理解了。

网友:
if the signal is unknown, if could be treaded as 1 or 0 or b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