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上行端口为什么要15K下拉电阻

楼主(2010-02-19):
请指教

网友:
要根据该端口识别1.1的设备,在枚举时使用,由硬件判断。USB问题可联系我,binghe@foxmail.com

网友:
应该usb协议本身的物理层要求把,至于为什么这么要求,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5-03-02):
USB1.1中
上行15k下拉,下行根据FS/LS分别对DP/DM接1.5K上拉。
根据分压,让host识别是FS/LS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下行端口需要15K下拉电阻吧

网友(2015-04-12):
是用于USB 设备速度识别,主机口有15K 下拉,于设备端1.5K分压获得3V 电平,D+上3V为全速设备,D-3V为低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