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完成语音比较呢

楼主(2010-02-21):
向大家征集一下方案
怎样实现 语音识别
就是开始我说一句话 (比如 FPGA)
作为密码

然后我再重复FPGA
如果比较了以后是一样 就解锁

网友:
你对EETOP问一个问题,
然后EETOP就会给你答案。

世界上有这种好事吗。。。

网友:
这个要考虑算法了,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要设计复杂的数学分析

网友:
应该类似手机上的语音识别功能吧,这个主要在算法上,有了可行的算法后才可能硬件实现。

网友:
LS+1。你得知道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