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专门做FPGA时序分析的么?

楼主(2010-02-21):
原来的老大离职了,新老大对我不太了解。他问我想做偏逻辑还是偏时序分析(主要指STA)。我就晕了,有这么分的么?

网友:
没听说过,反正做FPGA肯定要做时序分析。
时序分析主要是上板调试时才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个老大可能是想问你做设计还是做调试?

网友:
我们这边也分得很细,前端设计和系统分析,EDA,设计实现,调试,我们没有完全分开,因为一般来说都要懂,但有侧重

网友:
逻辑 : 考虑功能而已, 往往不考虑 timing 有没有过
时序分析: 考虑 timing , 在复杂的设计中, 常在这部份花很多功夫

你老板问这问题很高啊, 表示他的确是一个做过IC的人

网友:
这种分法很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