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应用程序放在FPGA外的flash中运行呢?

楼主(2010-02-21):
如题,在建嵌入式系统时,想把应用程序放到FPGA外部的flash中运行。这该怎么做啊?哪位前辈有相关的资料什么的介绍一下,谢谢了!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给小弟点建议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1.用烧录器烧入Flash。
2.在MCU中通过ISP或其它方法烧入

网友:
用NOR闪存,或load flash program into on chip sra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去试试看

网友:
做个适配接口屏蔽外部flash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的项目中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刚接触 还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