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检测RTC外部是否有电源供电

楼主(2010-02-21):
我在做RTC模块,主板没有电源供电时,RTC模块由电池供电;主板有电源供电时,RTC模块由电源供电。那么如何通过RTL代码检测外部电路已经有电源供电了呢?
如果有相关的文献请给我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电源是用来供给器件电源的,代码最后都要转为mos管,mos管都没电了,还怎么检测阿。

楼主:
有知道的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RTC的电源切换?个人觉得没必要那么复杂,最简单的用二极管就能实现内外电源的切换了。如果仅仅是提供给用户一个指示的话,那么还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比较好。当然要是检测后还有别的更复杂的用途的话则另当别论。

网友:
楼上做法很有效,对于两种供电的检测是无法考RTL代码实现的。通常设计RTC是通过二极管,在外部供电后由外部供电,有时还需要给电池充电。

网友(2010-08-18):
你做的RTC稳定性有多高?精度如何呢?

楼主:
我做的就是普通PC机上面用的RTC,只不过是放在SoC里面。系统断电,RTC肯定有和外部连接的PORT,这些PORT是SoC中的寄存器输出。那么在断电情况下,这些PORT可能处于0到1之间的任意电平,因此会让RTC的一些MOS管处于半开状态,因此会产生漏电。

网友(2015-10-30):
原来是用二极管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