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大家关于RAM与reg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在电路中的中间变量用RAM与用reg都有什么分别呢?电路面积,时序等这些。我现在用的是reg,比较直观,但是看了些文章都是用的RAM,感觉应该控制起来要麻烦一些~~~还有就是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希望得到答案

网友:
什么意思,变量具体指什么啊?是大量的数据呢,比如缓存数据等等,还是仅仅很少的数据,那REG足够了

网友:
先搞清楚什么是RAM 什么是 REG吧

网友:
RAM和reg不是一东西吧。虽说从FPGA角度来说它里面的reg也是用RAM实现的,但结果不一样。

网友:
小块的可以用REG。

要综合考虑面积,TIMING,控制的复杂程度。

大块的只能用RAM。

网友:
<2K bit 用分布式RAM
>2k bit 用块RAM

32 bit 或是16bit 等用REG

网友:
大于某个范围的就用ram
否则就用reg